电动套丝机故障

楼主(2006-12-21):
我公司一台三相套丝机不能自动吐水冷却(正常时应该是自动从正上方喷水或润滑油的),其他一切正常.请问各位高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冷却管堵塞吗?请教各位!

网友A:
看看冷却泵是不是工作良好。

网友B(2009-01-04):
关于电动套丝机不能自动喷冷却液的故障解决答案:

1.油泵损坏.  套丝机油路的起点在套丝机油箱,油箱里装有一过滤盘,如果过滤盘上过滤网破损了,在套丝时切下来的铁削就容易被油泵吸进泵体,导致油泵内专子或刮片夹坏.解决方法;更换油泵.

2.油箱内过滤盘堵塞.套丝机切削液时间使用太长而不更换会变得很脏很稠,油泵工作时这些脏油会涌向过滤盘,从而使得堵住过滤盘上的滤网.导致机器不出油.解决方法,让套丝机倒转一下,油泵在油箱里会吹气泡,可以把脏 稠 的东西推开滤网,然后更换冷却液.

3.进油管破损.套丝机油泵两端分别插一根进油管和出油管,油管老化,会产生裂缝,如果出油管有裂缝套丝机表现出来大量漏油的情况,如果是吸油管有裂缝,油泵就会优先吸入空气,套丝机表现出来就是不出油(切削液).解决方法,更换进油管.

4.板牙头没装配好.套丝机板牙头使用一定时间前后盘及托盘的缝隙里会有很多铁削,缝隙里铁削太多会影响套丝质量,所以工人师傅常常会去拆开板牙头清理铁削,这样做是的确有必要的.但常常用户会发现从新装好的板牙头回不出冷却液(应该说是冷却液乱窜).原因在于板牙头托盘上的四个螺丝眼是对称的,托盘能360度转,有4个位置都能把板牙头装起来,但只有一个位置是正确的.一定要注意托盘内面其中有1个螺丝孔旁边有一个油孔要对好板牙头后盘上的油孔.  根据1楼所说,"套丝机不能自动吐水冷却(正常时应该是自动从正上方喷水或润滑油的),其他一切正常"应该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