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AB有个低级问题要问

楼主(2006-12-21):
进来的4到20MA的电流信号,怎么把他存到一个存储区里啊.是编程还是调用块,还是别的啊

网友A:
使用MOVE指令块就可以了。

网友B:
如果是机架上的模块直接读取地址就可以了.但是要在模块配置里面设置好;如果是网络的话应该使用BTD!读取16位就可以了!

网友C:
如果主机上带有模拟输入点的话,直接读地址就行了.
如果主机上没有模拟输入点,应该要加一个A/D模块

网友D:
【经营产品】
1.美国A-B:  SLC500;(1746/47/56)系列PLC、软启动器、变频器等系列产品;
2.法国施耐德: Modicon(莫迪康)140系列PLC;
3.德国西门子: S7-300、S7-400系列PLC;
4.日本欧姆龙:MY系列继电器、E2A接近开关、电源等
上海翔能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021-61427364    13122113668
联系人:廖斌        QQ:616589693
http://www.partsos.com
祝您工作顺利,万事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