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西门子TP7触摸屏与电脑连接电缆的制作方法?

楼主(2006-12-21):
有谁西门子TP7触摸屏与电脑连接电缆的制作方法?
还有,TP7触摸屏用什么组态软件?是WINCC还是PROTOOL?

网友A:
应该是PROTOOL组太软件

网友B:
用的是PROTOOL。我有现成的,卖给你一根吧。西门子S7-200的编程电缆也有,台达PLC、HMI,三菱PLC的Q、FX系列编程电缆也有。也是自己生产的。看看 plc.123ye.com上也有说明。如果不想买,到时给你制作图纸。

楼主:
感谢两位大哥的回复.
三菱,施耐德,西门子PLC连接电缆我都是自制,成本极低,所以TP7这条线我也想自制,还请朱勇军大哥把制作方法告知,先谢谢了!

楼主:
软件找到了,不是protool也不是wincc,而是叫《TP7人机界面之应用规划程式》,版本号是2.53.01。是西门子提供的,但在其官方网站上没有下载,我是在中国自动化网下的,但没有该软件的使用说明。(中国自动化网有《TP7最新组态软件使用手册》,下载后发现竟然是HITECH的ADP3.1的使用说明,而且也是来自西门子!!)

楼主:
终于找到连线的制作方法了!!!(找得好苦)
具体接法如下:

HMI(25针母头)                   PC(9针母头)
3(RXD)----------------------------3(RXD)
2(TXD)----------------------------2(TXD)
7(GND)----------------------------5(SG)
4(RTS)与5(CTS)脚短接              7与8短接,1,4与6短接

楼主:
PC的3脚应该是TXD,2脚应该是RXD,更正过来!

网友C:
呵呵,我要早看见你就不用找了,把STEP7的连接线去掉一跟就是PROTOOL的,甚至不去掉也可以连上(不用PC-ADAPTER,只要那根接串口的线)

网友B:
我提供个制作方法。我卖的就是这样的:
DB9    DB9
2-------3
3-------2
5-------5
7-------8
8-------7
你试试吧。
欢迎登陆我的网站:PLC.123YE.COM

网友D(2007-11-28):
楼上的兄弟,能不能给我发一份TP7的软件和使用手册??

非常感谢!我按照你的方法在中国自动化网上还是没有找到这个资料,麻烦你了.

我的邮箱:mojixing@163.com

网友E(2009-04-08):
谢谢大家提供这样的帮助

网友F(2011-04-10):
各位大哥能不能发个TP7触摸屏的编程软件给我,还有就是TP7触摸屏与电脑的连接线制作图(是9针对9针的)不胜感谢!!邮箱:hnfumin@163.com

网友G(2011-09-25):
下了软件。接了线。还是不能通讯。tp7上有几个开关。是什么功能?开关位置不对不能通讯?

网友H(2011-11-17):
对:weixiut 关于

下了软件。接了线。还是不能通讯。tp7上有几个开关。是什么功能?开关位置不对不能通讯?

内容的回复:

我现在也碰到这种情况了,也是通讯超时

网友H(2012-02-25):
已解决!有什么不知的可以找我

网友I:
呵呵;TP7可以用HITECH的电缆;是一样的;

这款与台达的PWS700是相同的,代工的产品;

网友J(2014-08-20):
软件可以在西门子官网申请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