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做电脑至CPM1A的编程电缆?

楼主(2006-12-21):
(无正文)

网友A:
电脑端4-6短接,7-8短接,PLC端4-5短接,电脑5接PLC的9,其他的
2-2,3-3,就可以了,不要忘了PLC这端是9针针,电脑端是9针座。

网友B:
楼上的支持你.你说的对.但是电脑和PLC要用适配器的!适

网友B:
配器一端插在PC 的编程器口上.就可以用!

网友C:
還需要一個適配器

网友D:
那CPM2A的接法也一样吗?

网友E:
不对吧?是9-9的口,还需要适配器? 应该是PC:9-PLC:20 的需要适配器吧.

网友F:
CPM1A都是二十针的啊,怎么能用九针呢,除非要加适配器.CPM2A到时可以,有空加我QQ交流294989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