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怎样学好step-7?

楼主(2006-12-21):
自学了一段时间的STEP-7,自己感到没有什么进展,请哪位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A:
不要总盯着书本看,自己试着编程,进步会很快的。

网友B:
STEP-7是什么软件啊

网友C:
学PLC如果是在没有一点基础的前提条件的话,建议可以先学三菱FX系列的编程,虽然对东洋产品我们存在负面的民族情节,但其使用习惯以及编程结构上很利于新手学习,上手快,门槛低,容易懂。西门子产品博大精深,上手不容易,如果一开始就玩STEP-7很容易让你头都是大的,建议从S7200系列PLC的编程开始下手比较好一点,熟悉了后再弄STEP-7就相对要好上手些了,凡事都有个过程么!呵呵

网友D:
首先找一台配置相当的电脑,再次找一个简单的程序,然后找一班好书,不如说s7 400应用技术 等,在认真地学上两个月就大功告成了,但前提是低压电器窑洞一些,数电懂一些,基础好一些的

网友E:
有条件多动手,没条件就看书,书读百遍其意自现。

网友F:
多看看资料,结合软件才能掌握

网友G:
先拿个例程看,然后动手做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