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套TDC-3000系统可以运行多少年?

楼主(2006-12-21):
现已稳定运行了8年(升级到TPS运行了3年),系统需要彻底更换吗?

网友A:
不需要,一套DCS系统的更换,主要考虑几个方面的问题:
1、DCS的备件是否充裕,技术支持是否有保证;
2、DCS系统是否满足工厂的工艺要求,是否需要大的扩容;
3、我个人认为国产的系统用10年没有问题;TPS系统用15年没有任何问题;目前来说我认为TPS系统还比较先进,可靠,作为大系统比PKS系统要有优势,目前新上的项目还有大量采用TPS系统的,我公司的TPS系统用了10年,目前还很好呀,只要备件充裕,服务到位,还是可以继续用的

网友B(2007-11-20):
不错!
但TPS做大系统与PKS相比,还是PKS各项指标要好一些.
并且PKS支持目前比较先进、通用的技术,界面、组态环境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