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风扇更新提醒

楼主(2006-12-21):
变频器原配散热风扇设计寿命25000小时到40000小时,即连续运行3-5年必需更换,否则变频器带载能力会下降或因风扇散热不够而使变频器过流、过热跳闸,甚至会造成变频器的损坏,有些用户因市场买不到原配高风量风扇而用便宜国产小电流风扇替代更换,风量小且用不了多久便会损坏,直接影响变频器使用寿命.风扇更换时应注意风扇的标称电压、电流、尺寸及风量.

网友A:
但是好多风扇上都没有标注风量,怎么办

网友B:
只要变频器用的是带故障检测的风扇,坏了的话随便找个大大的轴流风扇装上吹就行 呵呵 就是难看点而已。。。。。。。

网友C:
通常是电流大的风量也相对比较大!

网友D:
很多时候变频器风扇的噪音比较大!

网友E:
欢迎浏览艾默生变频器网站 www.AECdrive.com

网友F:
是啊,风扇不好会引起很多问题.

网友G:
我们一般就是坏了以后,把坏的拆下来,换一个220V的大的轴流风机电源并在启动的接触器上,一起动变频器风机就启动。

网友H:
像楼上的外加一个风扇也是一个好办法,但也要主意防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