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现有的西门子PLC加模拟量输入模块怎样做?

楼主(2006-12-21):
我们单位现用西门子s7400的cpu,因实际需要,要给现有的西门子PLC加模拟量输入模块应怎样做?

网友A:
我们是生产电量变送器传感器的,要是您有这方面的需要可以和我联系
联系人:郑方远
联系电话:010-89494925
zfy125125@sina.com

网友B:
如果机架上还有空位的话,你可以直接将模块插在空位上,然后在硬件组态中将模块组态进去,同时可以在组态时定义地址或者直接使用系统默认的,最后编译,程序中添加你需要的处理过程,然后一起下载到PLC就可以了。
如果没有空位的话,你要看看你的PLC是否全部使用的扩展机架,如果没有,那么和上面的方法类似。
如果连扩展机架都满了的话,那么你需要添加新的CPU或者使用ET200+300的模拟量模块来做了。

网友C:
楼上说得非常精准,也是个工控老人啊

网友D:
二楼说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