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FP1-C14故障

楼主(2006-12-21):
本人一台NAIS FP1-C14 PLC上电后RUN灯不亮,输入指示灯能正常显示.输出无指示,检查电源部分有电压.那位前辈维修过的请多多指教.

网友A:
应该让它运行起来,RUN灯才亮的。

网友B:
有一个RUN和PRO的开关,要把它拨到RUN才可以,另外软件也可以设定PLC的状态请注意。

网友C(2008-04-09):
看看里面有没有螺丝?或者短路之类的

网友D:
先查找一下,RUN灯一起的其他灯有没有亮的?PLC有没有故障报警.是否你的PLC的转换开关位置不对.

网友E:
hehe  是啊 松下的有个开关 不打到运行状态 是不运行的

网友E:
就算你从程序命令它运行,但是一断电再送又不运行了

网友D:
受楼上的迷惑,闭着眼回答。孰不知楼主的问题是06年的。

网友F:
wo  可以修的..

网友G(2008-07-18):
是不是开关放在程序位置啊

网友H:
使用在线监控,强制ON。看看运行灯是否会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