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Fuse

楼主(2006-12-21):
请问time-lag fuse, C-characteristics 是什么样的保险丝,用中文应该是如何表达。C-characteristics 是什么意思?请教高人。

网友A:
网上翻译为“缓动式熔断器”!!C-characteristics 看起来应该是C型特性曲线,但这样的熔断器没见过,也没听过!!

楼主:
谢谢曹先生!哪位高手知道或见过,请帮忙!

楼主:
time-lag fuse 应为延时(慢断)熔丝,又叫惯性保险丝。只是不知C-charateristics是什么类型。

楼主:
谢谢各位,经过我的搜索,正确的答案已应该如下:
time-lag fuse 是延时(慢断)熔丝,也叫惯性保险丝。
C-charateristics 是时间-电流曲线种的C电流特性曲线,曲线C对应的是正温度系数(PTC)塑料聚合物制成的可恢复式保险丝。
还有另外两种曲线分别为:
曲线A对应于慢熔断丝,
曲线B对应于特快熔断、快熔断保险丝和螺旋式绕制的保险丝,
这是因为:环境温度不同,保险丝的温度折减率也就不同,美国力特(Littlefuse)公司提供的不同特性的保险丝在不同温度下的折减率,所以就有了不同特性曲线的保险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