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ECO新情况

楼主(2006-12-21):
   大家好:
   我现在正在维修一台90KW的ECO变频器,在试机过程中,用原装主板(负载22KW)自检不过,但是换了一块MMV45KW的主板就过了,虽然原装主板不过,但是再办公室带载可以正常运行。但是到了现场以后原装主板再自检过程中就报F231,很奇怪。如果把88改为0也能运行,但是刚升频率时就报F231,而且也能复位。复位后还能再运行。虽然修过很多的ECO变频器,但是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现象。现在又经过其他的方式检测了主板,把90KW的存储器和ECO45KW变频器的存储器进行了互换,原来90KW的主板(现在是45KW)自检也可以过了,但是原来45KW的(现在90KW)自检不过,和前面的情况一样了。软件故障吗?
希望哪位高手能够赐教。小弟不慎感激

网友A(2012-04-25):
解决了没有啊?怎么回事啊。

网友B(2012-06-13):
F231报警和定子直流电阻检测是两码事,先修复F231,定子阻值检测我基本不用,大概估一下输入到089即可,不需特别精确。

网友C:
先根据故障代码把问题解除,估计不是软件问题

网友D:
   这么多年的问题,估计楼主都忘记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