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问题求教

楼主(2006-12-21):
我厂TPS系统,冗余的AO16通道模件.同一模件上的8个阀门在同一时间由自动变为手动.查看模件的状态:软件上仍是OK/BKUP,硬件上冗余的AO模件的状态指示灯为黄色,请问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网友A:
   好像问题写得不是很全阿,变成手动以后能在改回自动吗?若改不回来的话,能给手动输出改变值吗?
   看看系统的历史纪录,是否AO FTA卡板有过异常,例如 FTA 电缆通讯问题,FTA 卡板问题等。指示灯是黄绿色吧,说明正在工作了,另一个有点微微发红说明是冗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