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10—01变频器积分停车问题求助

楼主(2006-12-21):
本人为ABB变频器新手,现正用一台510的7.5KW的变频器带两台3KW的电机,在使用过程中发现如下问题,望高手给于指点:
1.带载时参数设置如下:ABB标准宏、2102=2(积分停车)、2203=5(停车时间)、2605=1(线性转矩)、2202=5(加速时间)。
    设置完成后运行发现,加速时间大概等于五六秒,而停车时间大概等于8秒左右(从0加速到25HZ),
    再设置2203=2(停车时间)、2202=3(加速时间)后运行发现,加速时间还大概等于五六秒,而停车时间也大概等于8秒左右,
    再取消积分停车功能后运行发现,停车时间还大概等于8秒左右,
整个过程也不报过流与过压警
2.由于出现以上问题又找不到原因,于是把变频器拆下单独连一台3KW的电机参数设置如下:ABB标准宏、2102=1(自由停车)、2605=2(平方转矩)、2202=30(加速时间)。
    设置完成后运行发现,加速时间大概等于30秒,而停车时间大概等于2秒左右(从0加速到25HZ),
    再设置2102=2(积分停车)、2203=5(停车时间)、2202=5(加速时间)后运行发现,加速时间还大概等于五六秒,而停车时间也大概等于5秒左右,
    再设置2102=2(积分停车)、2203=0.5(停车时间)、2202=0.5(加速时间)后运行发现,加速时间还大概等于2秒,而停车时间也大概等于2秒左右,
整个过程也不报过流与过压警
    设置2605=1(线性转矩)也一样
    真郁闷,为什么加速与停车功能在一定范围内就失效了呢,是我参数设置有问题还时其他原因?希望各位高手能给解答一下,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按我设的参数试一下,看是否和我现象一样,谢谢!

网友A:
按您参数的设置进行试验,没有发现您所说的问题。
请检查参数:是否采用直流制动、直流励磁等相关的参数设置。

楼主:
谢谢 直流制动、直流励磁等相关的参数都为ABB标准宏默认参数,应该没问题,我再试试也许是我的变频器有问题。

网友B(2009-12-20):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我又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C:
制动电阻\波纹、铝壳电阻(电阻箱、电阻柜)
*制动单元
*三项输入电抗器、三项输出电抗器、直流电抗器
*输入、输出滤波器、正弦波滤波器
专业生产变频器周边设备的厂家,欢迎来电洽谈!打扰之处,请见谅!
www.shguangnin.com
联系方式:13661931827周
QQ:1051041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