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仪表
示波器有多大用处

楼主(2006-12-21):
在数控机床维修中,示波器用来检测那些信号,示波器用多大带宽的,请指教!

网友A:
100Mhz足矣。该有的波形要有,而且要正常,如此而已。
1.你可以测电源波形:开关电源有没有起振,各路电源输出纹波是否太大。
2.你可以测板卡总线,各路数据线、地址线、控制线是否都有信号,电平是否正常。了解信号的先后顺序,先有什么?后有什么?什么是因?什么是果?
3.你可以测逻辑芯片:输入有没有信号,输出是否满足该芯片的逻辑关系。
不过有更厉害的武器:电路板维修在线测试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