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马达

楼主(2006-12-21):
我的现在步进马达换了一个。主要是马达厂家不一样,
现在出现的现象是:马达转动过程是发斗的,转一次,停一次,看起来就想抖的。

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可能是扭矩太小了

网友B:
转速慢自然看起来是抖的喽

网友C:
步进马达线错了.是八线还是六线?

网友D:
说具体点,不好判断!!!

网友E:
我公司代理销售VEXTA(东方步进马达)全系列,交货快价格平!深圳市锦腾科技有限公司,舒生,0755-29703505

网友F:
上面说的原因都有,我都碰到过。只能一步步解决。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要马达供应商来解决。

网友G:
搞定了要回个帖哟涂工!

楼主:
不好意思。最近没有上来。谢谢大家的关心。
好了~  是线接错了。
是六线制的
谢谢大家。
后来我是用万用表测量(用二极管),可以查出线圈是那跟线。

楼主:
大家可以看以下图片。 不管什么厂商的,线颜色标记一定是下面图上的 一样。 有不对地方请大家指出。

网友H(2007-08-06):
1.负载大
2.细分太大 变换一下
3.速度慢 你感觉抖 其实没问题 电机不热吧

网友I:
有个办法!A和A+短接,B和B+短接的话!

马达用手转动比较吃力!

如果不吃力的话那就是接错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