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中心点接地

楼主(2006-12-21):
求教:低配变压器中心点接地系统,中心点零线电流太大四五百安培,变压器2500伏安。为什么?查负载平衡。

网友A:
我估计是三相负载不平衡,你的负载中有大容量的单相电器,或者有漏电的地方。建议查一下。

网友B:
你的这个情况我遇到过,原因是你到电动机的电源线是由三根三相四线电缆送电,每一根电缆的三条相线你把它并联在一起接在同一相线上了,正确的做法是同一根三相四线电缆应分别接A、B、C相,这样中心点零线电流就正常了。

网友C:
下面引用由高速公路在 2006-12-21 17:08:00 发表的内容:
  你的这个情况我遇到过,--------------------------------------------------------------------------------------------
不明白???“原因是你到电动机的电源线是由三根三相四线电缆送电,每一根电缆的三条相线你把它并…”

网友D:
没有说清楚,你那里都是什么负载,有没有考虑高次谐波的影响?

网友E(2008-10-28):
各位大哥!我这里有一台升压变压器.原边工作电压是380V输入,副边是升压达2400多伏.我有这样一个疑惑.在副边有六个头,都是从副边绕组里接出来的.我在原边侧输入5V的交流电,在副边得到两种电压.1#接头不动,用万用表的一端接1#,另一端分别与其他接头相接,量出来的电压为:1#与2#=0V; 1#与3#=19V;1#与4,5,6#分别都为38V.然后3#与4,5,6#量为19V,我的判断是3#头为这个绕组的中心点,可它为什么是接地的呢?不太明白请各位大哥指点!

网友F:
接入的是单相5V吗?如果是三相那么1#2#3#对456都是38V才对。按比例算下来是2888V。还有中点接地。你的变压器是做什么用的。功率有多大。

网友E:
我接入的是单相变压器变过后的5V,只有1#2#对456是38V,3#对其他线是19V.1#2#任意一根对456#任意一根都是38V.功率没有具体的反应.因为没有铭牌

?

网友G:
楼主,你的变压器是2500伏安还是2500千伏安呀?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没有说清楚,你那里都是什么负载,有没有考虑高次谐波的影响?

是的,楼主没有说清楚。

楼主发个帖子后就近两年不见影子了。7楼在借鸡生蛋,呵呵。

网友I:
使用变压器时地线要接好,不接好的话用万用表测量经常能发现好多问题,即使一端悬空也会有显示,不信大家试试,会有很多问题的。

所以一定要做好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