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节电率的计算

楼主(2006-12-21):
大家好:最近和另外一个单位的老师傅去给客户做售前服务(罗茨风机的变频改造),和对方的工程师说起计算节电率的,老师傅说是这样计算的: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变频器的输入电流/变频器的输出电流*100%=节电率.对方的工程师说这样不合理的.

大家讨论以下这样计算合理吗!或是应该怎么计算呢?

网友A:
这是“假工程师”。

网友B:
教坏人家,可恶

网友C:
呵呵,没这么算过。计算节能有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运行频率、功率因数、机械效率等等,计算的结果和实际有一些出入,一般很难准确的计算。所以很多工程师就只有大致估算。www.szdsgk.com

楼主:
李工:你好哦!
那根据电流有大致的估算方法吗?
希望大家讨论一下哦!

网友A:
测量用变频器前后电流差别,不过这样测包括“无用功功率”。也可用电度表测量比较,这样只测量到“有功功率”的节能,前者的测量结果比后者大,如果供电局收费不考虑功率因数,则可后者测量。

网友D:
欢迎浏览艾默生变频器网站 www.AECdrive.com

网友E:
用电度表测量是个好办法,计算值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