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KW电机

楼主(2006-12-21):
请问55KW的电机用3*35mm2规格的电线是否可以?

网友A:
可以,没问题.

网友B:
没有问题,可以用!

网友C:
当然可以

网友D:
什么材料的。铜的还是铝的

网友E:
看电机和控制回路距离,线路压降要求而定.常规35平方可以使用,不要忘记加接地线!

网友F:
電壓是多少?380v的每問題,220v的要查一下資料

网友G:
3~380V电源55KW电机电源进线可用铜35平方,星角启动电机线可用6根铜25平方线.

网友H:
从安全电流来看是没有问题的,但你也要考虑一下线路的距离,太长的话你还要考虑一下电压损失

网友I:
启动电流比较大 !   1mm能走6安电流

网友J:
别用铝线就行

网友K:
没问题可以放心使用!

网友L:
地线呢?别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