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加装编码器

楼主(2006-12-21):
    大家好,我们公司现在正在进行一个设备的设计.设计人员希望使用步进电机,同时在步进电机上加装编码器进行位置反馈,请教各位高手,步进电机加装编码器需要遵从什么原则.
   比如,我们这次需要用到的步进电机有如下型号:
   28BF001 36BF001 45BF003-2 70BF001 70BF004 90BF002 90BF003
   望各位指教,不胜感激!

楼主:
有没有高手知道,急,自己顶一下,希望大家都看到!

网友A:
一般使用直线位移编码器吧
用旋转编码器, 好象意义不大

网友B:
你加编码器要实现的目的是什么?提高精度还是防止丢步?

楼主:
    据领导说是为了提高精度,在这里向各位请教一下,提高精度和防止丢步在使用编码器上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那请教高手,直线位移编码器用什么比较好?
例如我上面列举的电机型号.
有没有高手能给个联系方式,我好请教.

楼主:
现在确定是对位置零点有严格要求,请问在编码器的选择上应该把握什么原则.

楼主:
有没有人,急,请教,谢谢!

网友C:
tel:0755-33643798/33643784

网友D:
刘斑竹问过你要装编码器的目的是什么?光着急,不解决问题的,把需求弄清再说。

目的,分辨率,精度等等

网友E:
我们所用计算机的软盘驱动器,使用步进电机变磁道,其位置零点靠光藕对管检测,不需使用编码器。

网友F:
一般步进加装位置反馈,是用直线光栅尺,构成闭环,即使要装编码器,也是装在低速端--离实际直线运动最近的一端,以接近于闭环。

你提高精度的目的在于提高因机械误差而引起精度修正还是电气丢步引起的精度修正?如是机械部分的当然是装直线光栅的,如是电气的,问题的解决恐怕不是在电机上加装编码器吧?如是对位置的零点有确定的要求,简单的是如上面亦云老师的那样,加装零点参考位,经常回参考位修正,考究的是加装绝对值编码器(低速端)。

网友G:
第一次听说!
步进电机还可以做成闭环.提高精度.那还用SERVO干什么?????????

网友H:
TO:凡夫俗子
  您好,阅过发表的多篇文章受益非浅,不知阁下可否把有关资料寄于我,在下不胜感激.wszs88@sina.com

网友I:
现在有这种产品了,不用自己加装,不过关键看你什么用法,要交流的话可以发邮件给我:sbycg@vip.sina.com

网友E:
发现我的回帖不见了,不知是何原因,现在再发一下:
步进电机还可以做成闭环.早有先例,并且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请看帖子: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80559
关于步进电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