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安全
请问热地和冷地是什么意思,如何区分?

楼主(2006-12-21):
(无正文)

网友A:
热地”是指和交流电网直接或间接相连接的区域;“冷地”则是指没有和电网连接在一起的区域;

网友B:
原来如此

楼主:
是哪个领域的知识,电力供电的吗? 区域是空间意义上的吗?

网友C:
所谓“热地”“冷地”的说法常见于电源的介绍中。
“热地”,也叫“初级地”,在变压器的初级,通过电网可构成回路,当人体接触到“初级地”的时候会“触电”,所以人们都把“初级地”叫做“热地”,表示会触电的意思。而“冷地”也叫“次级地”,在变压器的次级,它与大地不构成回路,即使电压很高,当人体接触到“次级地”的时候也不会“触电”,因此,人们都把“次级地”叫做“冷地”,表示不会触电的意思。
在电器维修过程中,为安全起见,维修人员常用1:1的变压器将电器的“热地”变成“冷地”。

网友D:
楼上的解释很清楚啊,学习了。

网友E: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84273

网友F(2007-01-26):
谢谢,我明白了

网友G:
又学到了一点,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