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是电机问题还是变频器的毛病?

楼主(2006-12-21):
本公司做设备,用一台东元7200GS 22KW拖大同的一台电机,发现启动时(大概6秒)速度比正常时快许多,问变频器厂商说是电机问题,
请教各位高手,你们碰到这种情况吗?如是电机问题,那又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是否变频器的参数设置有问题

网友B:
频率给定方式是那一种,电位器还是面板设定,看看这几个参数

网友C:
只是启动时比正常快吗?这违反常理吧?如果是启动起来后比正常快,那很有可能使变频器的参数设置有问题,你可以看一下电机运行的频率是多少,超过50赫了吗?

网友D:
大概你设置了输出起始频率吧,即加速并不是从0Hz开始,而是从某一个频率开始输出,机械由于有惯性,有个加速过程,加速时变频器频率也在升高,因此显得电机的加速度会比其它时候快一些。你可以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谢谢大家,也谢谢这位朋友:曹大平
大概你设置了输出起始频率吧,即加速并不是从0Hz开始,而是从某一个频率开始输出,机械由于有惯性,有个加速过程,加速时变频器频率也在升高,因此显得电机的加速度会比其它时候快一些。你可以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可能是变频器厂家出厂时没有设好,一开始请来了一位变频器厂家的工程师来没解决,搞得我又叫电机的生产厂家来又说没问题.后来再次叫变频器厂家才解决.
东元变频器,便宜没办法,呵呵!

网友E:
设置启动时间和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