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s7-300与组态王

楼主(2006-12-21):
我现在用s7-300与组态王作通讯,在组态王中定义变量对话框中的寄存器这一项是填PLC中的什么类型的寄存器(我的CPU是S7-313C)?s7-300与组态王作通讯,在PLC中变量的定义是怎么作的?(我的s7-300与组态王是用MPI电缆进行通讯的) 谢谢大家的指教

网友:
看你要读取什么数据了,看帮助!QQ:454527178

网友A:
那得首先定义设备,然后PLC与组态王的变量有固定的对应关系,建议你看一下组态王帮助。

网友B(2007-08-15):
帮助都是中文的,你去看看吧.
先把帮助读了,基本上就明白不少了.

网友C:
组态王的帮助比较差劲

网友:
有道理.其实中文的软件好就好在中国人通俗易懂

网友D:
亚控网站上有一个西门子专题,说的比较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