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不用定位模块如何定位

楼主(2006-12-21):
请教伺服专家·不用发脉冲形式,如何进行定位··16个位···一个位一个位置··
普通PNP型控制器控制。

网友A:
IAI 电缸就可以,可达512个位置.

楼主:
人不是这样骗的·

网友B:
其实有些伺服带有内部函数,可以自动实现有限点定位,或者配合数字I/O来触发实现多点定位

网友C:
偶们家的伺服带内部编程,通俗的说,就是把plc定位功能集成进来,有需要可以给偶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