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球液位(污水井)是否可以在北京使用

楼主(2006-12-21):
各位大哥大姐,我们新建厂,设计院设计的污水井的液位计是浮球式的,据说有相关规定浮球式液位计不能在北京地区使用,不知道谁手中有这方面的规范,请指点一二,不胜感谢。

网友A:
为什么不能在北京用?

网友B:
谁说的.在北京用的多了.
 用你的,让设计去处理去吧.

网友C:
我公司在北京提供的液位计都是浮球的,没听说有问题

网友D:
主要是怕受环境温度和水质的影响吧。如结冰、大块杂质等。最好用非接触式的,不过造价比浮球的高太多了。

网友E:
没听说过这个问题     南通米特仪表自控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F:
污水如果杂质多的话会卡住浮球,影响使用,可设计增大浮球中孔

网友G(2007-06-07):
没有听说过此问题,在北京为什么不能使用呢/

网友H:
为什么不能用?据说没达到欧Ⅲ标准。哈哈。

网友I:
没有听说过这个理由

网友J(2008-01-27):
如果浮球不行就用电子式液位开关吧,效果很好,耐用,也就几十块钱一个,污水井的用它绝对行,广东顺德某家公司生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