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伺服电机和交流伺服电机的区别

楼主(2006-12-21):
请大家谈下交直流伺服电机的区别·!

网友A:
顶下.也不是很明白.就知道,伺服电机的产生,乃至十年前都是直流伺服电机的天下,现在也存在直流的应用,当然主流已经都是交流伺服电机了,好像是永磁同步的吧

网友B:
我也想知道这方面的知识,哪位知道的就说来听听,我只知道直流伺服的特性很硬,不知道做力矩控制时它们有什么区别

网友C:
我知道一些,这里献丑了。
直流伺服系统就是控制直流电动机的系统.直流电动机以其灵活、方便、“听话”等特点曾是数控机床的主要驱动执行元件。但它致命的缺点就是有换向器及电刷部件。制造工艺及维修都不方便。
直流伺服系统是由三环结构(位置环、速度环、电流环)、功率变换单元、伺服驱动主电路、直流电机以及编码器组成。直流伺服电动机曾出现过小惯量直流电动机、改进型直流电动机、盘式直流电动机等,目前最多的是永磁式直流电动机。伺服用永磁直流电动机具有伺服特性及快速响应能力,结构上常常与反馈部件(测速发电机、光电编码器)做成一体,还有把刹车电磁铁也做在电动机壳内。
交流的下午发上来。

网友D:
如火就是会挖坑!我也跳一个

要说还是直流电机的控制性能更好,所以从矢量控制技术一经推出开始,就在追求类直流控制特性,也就是力矩与电流成正比,在矢量控制出现之前,驱动电流对于励磁的贡献和力矩的贡献是耦合在一起,分不开的,只能以电机功角的变化,来适应负载变化。用了矢量控制,就可以实现励磁电流与力矩电流的解耦了。
交流电机控制了半天,追求的还是类直流特性,为什么还要用交流呢?!直流有电刷,问题多多,磨损,打火,维护都是问题,而交流可以无刷,省去了维护,自然可靠性大增。当然也还有转子惯量等因素。所以交流化成为当今伺服发展不争的事实。

网友B:
我用力矩控制时交流伺服电机能不能达到直流伺服电机的效果,我担心加速和减速的时候速度能不能跟上.

网友D:
力矩控制时交流伺服电机能不能达到直流伺服电机的效果:取决于你选用的交流伺服电机和伺服驱动器的性能。
加速和减速的时候速度能不能跟上:则取决于电机选型,电机力矩特性是否与你的负载惯量匹配。

网友E:
交流伺服的抗干扰问题似乎比直流伺服麻烦

网友D:
伺服马达:
   交流伺服的抗干扰问题似乎比直流伺服麻烦
---------------------------------------------------

主要指哪些方面?说说看看,大家共享

网友F:
现在不是有直流无刷电机了吗??
新人,不太懂

网友G:
无刷直流不可能做的太大型话,没劲。。。

网友D:
太大型? 指多大呢?永磁机发展很快,功率增长也是一日千里呀!

网友H(2007-03-13):
新人,我对无刷直流也不太清楚,适用在什么场合?
请指点

网友D:
单纯的无刷直流多用于调速范围有限,或者准定速场合。

网友I:
現應該多存在半導體產業 因安全考量 體積特小
另外在火花機設備應該還有 因其自主性高 系統多自己組裝
我還是賣DC伺服起家的 高速高精他還是有優勢 可惜

网友J(2009-06-13):
直流伺服电机分为:有刷和无刷电机。

有刷电机----成本低,结构简单,启动转矩大,调速范围宽,控制容易,需要维护,但维护方便(换碳刷),产生电磁干扰,对环境有要求。因此它可经用于对成本敏感的普能工业和以用场合。

无刷电机----体积小,重量轻,出力大,响应快,速度高,惯量小,转动平滑,力矩稳定。控制复杂,容易实现智能化,其电子换相方式灵活,可以方波换相或正弦换相。电机免维护,效率很高,运行温度低,电磁辐射很小,长寿命,可用于名种环境。

交流伺服电机:也是无刷电机,分为同步和异步电机,目前运动控制中一般都用同步电机,它的功率范围大,可以做到很大的功率。大惯量,最高转动速度低,且随着功率增大而快速降低。因而适合做低速平稳运行的应用。

网友D:
目前主流的交流伺服电机就是正弦波换相的无刷直流电机(BLDC),亦即永磁同步电机(PMSM)。

网友K:
现在交流电机很成熟,但要注意选在不同类型和档次的电机针对不同的应用场合。

1. 简单的位置控制

2. 力控制

3. 速度控制

网友L(2010-07-20):
直流电机分为: 有刷和无刷;                 伺服电机分为: 直流伺服和交流伺服.交流的用的多.QQ:463363203深圳诚信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