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安装MS Message Queuing

楼主(2006-12-21):
我在安装WINCC时提示要安装MS Message Queuing,但我按照他帮助里的提示找不到“选择组件“Message Queuing”。”这一项,是什么原因?我的是XP SP2系统,哪位高手帮忙指点一下,在下先谢过了!

网友A:
找"消息队列",国内的安装盘已汉化了.

网友B:
打开控制面板,点击增加/删除程序,找到添加/删除windows组件,点击后,把最后一项打上勾,安装即可

网友C:
同意楼上。WINDOWS 自带,调出就可以了。

网友D(2007-01-21):
下面引用由lmhx在 2006-12-22 10:47:00 发表的内容:
  打开控制面板,点击增加/删除程序,找到添加/删除windows组件,点击后,把最后一项打上勾,安装即可
--------------------------------------------------------------------------------------------

网友E:
我按照上面的方法 增加/删除程序,找到添加/删除windows组件,点击后,把最后一项打上勾 可是发现有MESSAGE QUEUING 这个选项但是安装大小是0.0M ........等于没有 怎么办?

网友B:
继续下一步,如果提示插入原安装光盘,那么恭喜你,你必须插入原系统安装光盘才行,如果不提示,说明安装系统时,已装在后台了。

网友F:
不用理它,下一步就行了

网友E:
还是不行啊 是不是非正版XP的盘上没有 MESSAGE QUEUING ,wincc还是提示所需软件不全

网友G(2008-03-07):
在添加组件中

网友H(2011-07-19):
打开控制面板,点击增加/删除程序,找到添加/删除windows组件,点击后,把最后一项消息列队打上勾,安装即可 ,我就是这样的做的,QQ626447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