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压力变送器问题

楼主(2006-12-21):
用PCL-818HG采集卡采集 4-20mA的压力信号,距离大概是20-30m 信号能直接采集吗?还是要经过滤波和放大?多谢赐教,小弟刚接触这种问题,以前从来没有搞过

网友A:
不用滤波和放大,直接传输就可以,我单位就有这种长距离传输的信号。

网友B:
4-20mA是电流信号,这是一个受控的恒流源,只要负载电阻在一定范围内(通常1kΩ以下),都不会对信号有什么影响,只要你的传输线电阻小于规定的值都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C:
电流可易远传,电压可要多加考虑啦

网友D:
用屏蔽线

楼主:
多谢指教啊

网友E:
压力变送器的负载电阻目前国内最大的只能到800欧姆,在实际应用中还要进行实测才能定下来,只要不超出这个负载电阻就可以,另外电流信号远传用屏蔽线,满足这两点就没问题。

网友F:
用屏蔽线,直接传输就可以,30米没问题

网友G:
为什么 不使用,PLC 呢,各方面都比采集卡,好啊啊,建议,

网友:
传送上基本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H:
可以,是用采集卡配电吗?一定要正确连线.负载电阻250欧

网友I(2008-08-04):
深圳特安工业技术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只能压力变送器研发、生产、销售的高科技企业;
专业致力于电力、石油化工、冶金、造纸、市政、军工、科研、环保等领域的流量控制和检测;
公司生产的EST3051系列产品受到行业客户的广泛好评
华东办事处联系方式:021-64397170 15601631152 龚先生

网友J:
使用屏蔽线,基本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