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变频器!!!!求救!!!

楼主(2006-12-22):
我这里有台变频器是LG-IS3的,现在出现了问题,每运行十几分钟就会出现保护情况,显示 05 0C!请问如何解决!!

楼主:
没有人在吗?快点顶呀!!!

楼主:
LG没有人了吗?反应堆呢??

楼主:
难道 没有人在吗?

网友A:
  过流,检查负载

楼主:
查过了,不短路,电览没有破损,也没有接地,前几天也不负载!

网友B:
驱动电路有问题

网友C:
电流检测故障,看显示电流是否与实际电流相符.

网友D:
一般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E:
电源不稳

楼主:
可以是这样子吧,我看看,谢谢各位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江三在 2006-12-25 12:27:00 发表的内容:
  你能肯定是变频器故障吗?如果是,我可以修好它
电话:010-68945503
我公司是LG的维修站
--------------------------------------------------------------------------------------------
你能修好的话大约多少钱???

网友F:
我有一个LG IS5 55KW的变频器,现在出现了问题,每运行不确定的时间就会出现保护情况,显示 GROUND FAULT 有时一起动就报此故障,是何原因?请指教?

网友G:
多大变频器,修好1000元左右,能打电话给我吗?还是能留下你的电话.
GROUNT FAULT是不太好判断,很有可能硬件没有故障,也许通过参数能改变.

网友H:
OC 过流报护,检查负载还有驱动曲线最好选择linear,检查加减速时间是否合适.

网友H:
对了  还有看看交流电源是否从在缺相和低电压,这些都是我以前碰见过的,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I:
1、电流检测故障,看显示电流是否与实际电流相符.
2、如果实际电流正常,则电流检测电路有关元件脱焊;

网友J:
我修到过一台15KW的IS5不定时报GROUND FAULT 是模块的问题

网友K(2007-05-19):
GROUNT FAULT 查看设置  和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