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12-22):
求助;本人想通过电脑控制外接12路交流接触器。请问哪为高手有没现成得厂品!或这方面得技术和信息!本人电话!请联系:028--66888439

网友A:
    您好,我是上海又迅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的赵明利工程师,我这样配置系统,用1台工控机(如系统可靠性要求高,可用2台工控机互相热备),下面带IO模块(IO模块与工控机可采用双RS485线通讯)。
假设您系统的IO点数为:    12点,DO
选用我公司的IO组件:(又迅IO组件只要正确跳线即可,中间不要配线)

又迅16路数字量输出模块     1块
又迅CPU通讯模块     1块
485通讯模块  费用(用户可自购)
电源电源模块  费用 (用户可自购)
 我公司的IO组件 价格共2500元
Tel:021-51591501   021-27010860      13917492379   赵明利
Fax :021-51591501        上海又迅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http://www.autoy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