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2006-12-22):
打算用一台TSX micro37系列的PLC控制两台同轴运行的伺服电机,作位置控制的,不想使用控制模块,能直接用PLC输出的数字或模拟量控制伺服吗(有伺服驱动器)?如果可以,需要用PLC输出的数字量还是模拟量信号?一共几个?希望大侠们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一般功能齐全的PLC输出都会有模拟输出,数字输出(脉冲)
而对于伺服驱动器,要接收什么输入信号则要看你想控制什么了.
位置模式(定位)一般要用到数字信号(脉冲)
而象速度模式或扭矩模式的话,则需要模拟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