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兴趣的话,解道电工题

楼主(2006-12-22):
已知:如下图,e1(t)=310sin314t(伏),r1=0.05(欧姆);e2(t)=318.2sin314t(伏),r2=0.15欧姆。

求:1.当r3=6(欧姆)时,I1(t)=?,I2(t)=?,I3(t)=?,以及两电源的输出功率和三电阻的消
      耗功率分别是多少?
    1.当r3=12(欧姆)时,I1(t)=?,I2(t)=?,I3(t)=?,以及两电源的输出功率和三电阻的
      消耗功率分别是多少?

网友A:
戴维南定理

楼主:
是的,用戴维南定理解该题比较简单,我的意图是,有兴趣的话具体解一下,最好得出当r3=6(欧姆)时和当r3=12(欧姆)时的具体答案。

楼主:
对不起,由于电子表格数据输入错误造成有关功率计算错误特更正如下:

网友B(2007-09-26):
某变电站负荷为40KW,功率因数cosα=0.8,年最大负荷利用小时Tc=6000h,由100km外的发电厂以110kV的双回线路供电,如果用经济电流密度选择钢芯铝线的截面,其计算出来每回路的导线截面应为(假设,查得Tc=6000h时的经济电流密度J=0.9A/mm^2)

网友C:
群电工 技术联盟6046537

网友D:
不就是大学里的电路原理 题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