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热电偶补偿问题

楼主(2006-12-22):
现用了几只K偶热电偶,用的KC的补偿导线,被测温度在500℃左右,因现场环境温度高造成冷端温度有100℃左右。当冷端温度一高,热电偶的测量结果比实际温度偏低100℃左右。哪位大侠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加上冷端补偿不是就可以了吗?可能我理解有误.

楼主:
怎么来补偿?望指点。

网友A:
在二次表上设定,
选择热偶输入,冷端温度设定100度\
不是就可以了吗?

网友B:
加上冷补即可,用配套的冷补线

网友C:
是否你认为的补偿导线,实际上是普通的导线。

网友D:
加补偿电阻了吗?

网友E:
加补偿电阻,一般仪表都有自动补偿的,看看你的表有没有着这个功能.

网友F:
在冷端加上补偿温度即可

网友G:
有两种办法:
1、用冷端补偿法:做一个不平衡电桥,电压差为冷端温度的变化。再将热电偶串接于电桥,再将信号送入测量仪表。特点:成本低,误差大。
2、差动接法:用两个相同的热电偶,一个放入被测温度场中,一个放入冰水混合物中,进行差动处理,再接入测量仪表。特点点:精度高,成本也高。

网友H:
(被测温度在500℃左右.冷端温度有100℃左右,)1。热电偶输出端加保温层,2。补偿导线加长点远离被测物体。我这里测1300度热电偶输出端才60~70度,加补偿导线延长到仪表,输出正常。

网友I:
我这里测1700度热电偶输出端也差不了20度度,加补偿导线延长到仪表,输出正常。

网友J:
学习了
回去看看好不好用

网友K:
呵呵!
在这种工况下你还用什么KC补偿导线啊!不要舍不得花钱,
告诉你一个解决办法[b]用KX型补偿导线[/u],最好是高温型的,

我司有多年的温度仪表生产史!
有需要技术支持可以联系我
万沃仪表(上海)有限公司
周海波 13909817485
QQ:289939636
E-mail:wanwo_office@126.com

网友L:
    朋友,少一百度,你是怎么利用补偿导线的。你可以把补偿导线加长,把导线接到二次表上的信号端延伸到温度较低较稳定的环境就会好些。另外我在给温度补偿做个简单的介绍:
    采用补偿导线,目的是把热电偶的冷端从温度较高和不稳定的现场延伸到温度较低和比较稳定的操作室内,由于操作室的温度往往高于0度,而且也不恒定的,这时热电偶产生的热电偶电势必然会随冷端温度变送而变化。因此,在应用热电偶时只有把冷端温度保持为0度,或者进行必要的修正和处理才能得出准确的测量结果,对热电偶冷端温度主要有以下几种处理方法。
    1、电桥补偿法:电桥补偿法是目前实际应用中最常用的一种处理方法,它利用不平衡电桥产生的热电势来补偿热电偶因冷端温度的变化而引起热电势的变化,经过设计,可使电桥的不平衡电压等于因冷端温度变化引起的热电势变化,于是实现的自动补偿。。具体方法可来电资询,一句两句说不清。
    2、冷端恒温法:这是一种最直接的冷端温度处理方法,把热电偶冷端,也就是补偿导线接二次仪表的一端放入恒温装置中,保持冷端温度为0度,所以称之为:冰浴法“这种方法多用于实验室中。
    3、计算修正法:当用补偿导线把热电偶的冷端延伸到t0处,只要t0值已知,并测得热电偶回路的热电势,就可以通过查表的方法来计算出被测温度t,这种方法主要用于临时测温

济南恒安特仪表公司
张洋

楼主:
谢谢大家,但我感觉到还是没有一个好的解决方法。现在使用的补偿导线大概有20多米,二次仪表与被测介质隔离了一个房间的。KX导线也用过的,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M:
同意风子洋的说法!

网友M:
不过第三种方法还要借助分度表.

楼主:
现在关键的问题是热电偶的接线盒温度比较高,造成了用了补偿导线也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补偿导线比较长,二次仪表是室温,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二次仪表自带得有补偿的。

网友N:
应该没那么复杂吧!!用KX型补偿导线!不过价格高点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