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串级调节还是导前微分调节?

楼主(2006-12-22):
对火电厂主汽温度,采用串级调节和导前微分调节哪个更好?为什么?各有什么优缺点?

请XIAO菜等各位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肯定是串级使用的比较多,导前微分好像在现场也有用

楼主:
在135MW机组,我用导前微分,比串级好。或者说,我在串级里面加了微分,效果很好

网友A:
最好是现场一起使用。效果更好一点,看来搂主也是一个高手,以后大家多交流

网友A:
不知道搂主用的是那家的系统来做的?

楼主:
和利时的DCS.我的QQ:39246231。

一些地方需要讨论。

目前我考虑了一个大致的界限:

如果大容量机组,喷水减温距离过热汽出口之间的受热面较大,时间滞后比较大的话,估计用串级更好。

对于小容量机组,喷水减温距离过热汽出口之间的受热面较小,时间滞后比较小的话,采用串级调节不足够进行超前调节,这时候超前信号带来的超前调节效果比较差,就需要用导前微分。导前微分带来的超前调节作用可能更强一点。

不知道我说得对不对?欢迎批评。

网友A:
其是只要能控制稳定就可以了,具体的控制策率都可以现场修改,我有很多项目都是现场修改,还有就是在机器里面建立两个控制策率,主要还是要看输出的曲线的。然后择优

网友B:
不同的工况有不同的控制策略,对于锅炉蓄热差的炉子,如果用串级还是导前微分都不行,因为在两三分钟温度会急速变化近100度左右,滞后的时间有几分钟,常规的控制根本无法实现,手动也无法调节。这样,只能采用智能控制系统了。

楼主:
 ymh:

多谢你的关注!你说的这一点很重要!

你说的这一点曾经也是困扰我的一个难题。目前来说已经被我彻底攻破。目前来看,我没有发现火电厂有哪个系统用传统的控制方法实现不了,而必须采用智能控制的系统的。

我的方法采用串级加微分功能,并添加一些必要的变量,最终解决了蓄热差的锅炉的温度控制的难题。

欢迎交流。我的QQ:39246231

网友B:
  你说的电厂锅炉一般不必用,确实没错,我也没遇到过,但在35T的链条炉中,再加上是面式减温的话,我找不到它的可行性,如果要控制得好的话.

网友A:
锅炉的热容量和锅炉的大小是有直接关系的,锅炉越大锅炉就相对好控制,锅炉越小热容量越小,控制难度就越大

楼主:
我没有接触过链条炉,不敢下结论。我所在的135MW机组中,温度控制很不容易。不仅仅是蓄热量的问题,单台磨煤机功率大,启停磨煤机干扰严重,负荷升降,三次风带粉严重等,都给温度控制带来了很大的干扰。

网友B:
什么方法行得通就是好方法,有什么扰动,就采用什么量来超前控制,同时保证偏差的向小的方向趋近。

楼主:
ymh、XIAO菜:交个朋友吧。QQ聊?

网友B:
我的QQ:26542462,不过上得少!

网友A:
我的QQ:125646616,以后大家多交流一下。

网友C(2007-01-27):
  肯定是用串级控制,但是微分环节也肯定需要!

网友B:
  采用主汽温和导数解耦,负荷和烟温前馈,可以很好的解决小锅炉大幅超调的现象.曾应用与手动无法调节的场合.

网友A:
由于是系统,每一个系统都不是完全相同的,在一个项目上控制策率有可能解决问题,换个项目就有可能比较难了

楼主:
 ymh: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30 16:14:00
      采用主汽温和导数解耦,负荷和烟温前馈,可以很好的解决小锅炉大幅超调的现象.曾应用与手动无法调节的场

采用哪个烟温作为前馈呢?以前我也曾这样设想过,可是我们的锅炉始终找不到合适的烟温。因为烟温往往波动很大,与主汽温度之间虽然有联系,可是规律性不强。有时候烟温波动很大,汽温波动很小;有时候烟温波动很小,汽温波动很大,参数很难调整。

能详细说说你的经验么?

网友B:
   烟温作为前馈的影响不能太大,他给出的是燃烧的影响,主要还是主汽温和导数解耦控制.

楼主:
哈,那我有更好的办法。等我把论文发表了再公布

楼主(2008-02-28):
我采用的是对汽包压力进行微分,作为系统前馈,效果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