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伺服控制的两个小问题

楼主(2006-12-22):
当伺服控制器处在速度控制模式下,位置环是否起还起调节作用?
当处在转矩控制模式下,位置环与速度环是否还起调节作用?

网友A:
自然是不调节了,否则这些个内环控制岂不要乱套了.一般而言伺服的三环内外关系为:
由外向内:位置环,速度环,电流环(转矩环),控制内环时是需要越过外环的。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C:
个人愚见 : 在速度模式下,如果有上位机,控制卡等可以外加一个位置环的呀,伺服做速度,而上位机接受譬如光栅尺的反馈,可以实现一个位置环进行位置控制,不知道是否理解正确.

网友D:
不知道是否理解正确
个人认为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