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与电脑通讯

楼主(2006-12-22):
你好,我碰到一台设备,别人做的:FX通过扩展232BD口与电脑(上位机)相连。然后在FX中就只是MOV H6B81 D8120就能通讯上。
知道的能否解释一下,谢谢!
H6B81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A:
这是设置PLC与电脑通信的格式,

网友B:
光是设置PLC与电脑通信的格式是不行的。

楼主:
谢谢。我想也是设置PLC与电脑通讯的格式。但是不知道H6B81代表怎么样的一个格式?什么地方有相关的资料?

网友C:
D8120是通讯格式寄存器。
我是做三菱FX及Q系列PLC编程电缆的,对其通讯还是了解一些的. 以下是D8120的说明。
我的网站:plc.123ye.com

网友D:
H6B81变换成二进制数是:0110101110000001
b0:1表示数据长度是8位
b2b1:00表示无奇偶性
b3:0表示停止位1位
b7b6b5b4:1000表示传送速率为9600bps
b8:1表示有启始符
b9:1表示有终止符
b11b10:10表示使用RS-232C接口
b12:不使用(没用)
b13:1表示附加校验
b14:1表示使用协议
b15:0表示控制顺序为方式1

网友E:
您好,三菱的这个通讯协议,能否发给我一份?谢谢。 yjrsh@sohu.com

网友F:
 SEE YOU 说的很详细,不管是扩展232还是485,都是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