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经过维修后的ECO45KW变频器出现频率升不上去

楼主(2006-12-22):
大家好:
   我知道现在可能我问的问题可能是有些多余,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得到同行业的前辈们指点。就是为什么ECO45KW的变频器经过维修后频率只能升到45HZ就生不上去了?经常听说类似的现象出现,但是我只遇到两次,但是现在一直没有找到什么原因。所以希望各位看到帖子之后能够及时的回复。

网友A:
1 最高频率是不是50HZ
2 负载是不是过大
3 主板是不是45KW的主板

网友B:
你查一下供继电器的24V电压是否正常,有西门子问题可以交流013575315985

楼主:
各位好:
   首先谢谢各位的指导,这个问题已经基本确认吧,就是7800的光藕特性不好,造成输出电流参与运算后造成输出电流不平衡,所以才出现:到了现场以后自检过不了。造成这种报F231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电流不平衡。主要是我在维修的过程中太过于自信。对于测试过的元件没有回头再去测试。造成这次维修过程中走了弯路,希望我的经历能够提醒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