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新手上路求助

楼主(2006-12-22):
在硬件组态的时候,一,点击AI模板属性,发现有256,272排列下去;点击AO,发现也是由256开始,但是结束却267结束,并且接下去的AO以272 开始,为什么不是从268开始的呢?
二,点击DI发现有0开始,1结束,接下去的是4开始5结束,为什么也第一块不是从256开始,或者第2块不是从2开始的阿,如果有这方面的资料,跪求给我一份,拜了!~

楼主:
我还没想明白,那256的地址是根据什么来的,难过。。谁能告诉我。。

网友A:
这个就是西门子的规定,没有什么想不明白的,这个地址作为用户可以自行定义,为什么要从256开始呢?因为大多数西门子的PLC的I/O地址都为0-2047,这个从选型手册上可以查阅,也就是256个字节,为了避免用户在编程过程中混淆,所以默认从256开始。
而对于你先前的问题,因为西门子给每块数字量模块分配4个字节地址而给模拟量模块分配8个字节的地址,不管什么模块,其地址仍然被分配,西门子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你如果仔细想想,原因很简单,分配最大的地址,方便用户在今后更换模块时避免地址冲突,比如,如果不采用此机制,那么你的模拟量模块更换为更大点数的模块,将会发生地址冲突。

网友B:
只是默认地址,当然,你可以修改(只要地址不重复)

楼主:
感谢老大,我看到你回复别人很多次了。
好像我已经有点明白了,比如32通道的DI,那么它的地址自然是0-3,那么接下去的就是4-7了,如果换作16通道,那么它的地址就是0-1,而由于数字量模块分配了4个字节的地址,那么自然接下去的就是4-5,8-9……这样下去,是这个意思吗?
谢谢大哥的回复,因为初学,以后请多多帮助好吗,并祝您圣诞快乐!

楼主:
好像还有一点
模拟量分配了8个字节的地址,那为什么我看到的AI会有256-271呢
那选择书哪有?

网友B:
256-257 258-259 260-261 262-263 264-265 266-267 268-269 270-271正好八个字

网友A:
感谢你指出了我回答的一个错误,模拟量应该是8个字。

楼主:
哦,总结一下那就是数字量4个字节,模拟量16个字节,所有模板都这样分配。。是吧。。

网友C:
明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