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wincc时间问题

楼主(2006-12-22):
我在vb脚本中,想把系统日期写进access数据表中,可写的时间老是1905-05-25,为什么?

网友A(2007-01-26):
是数据更新的当前日期吗,为什么不直接用access中的日期呢,当数据更新时它会自动跟着更新的

网友B:
可以在WINCC上建个SYSTEM INF变量~~~~然后在ACCESS数据库调用这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