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伺服

楼主(2006-12-22):
最近听到有人专作低压伺服产品,哪位大虾知道这一类产品一般用在什么场合,有什么特点?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低压伺服,桂林星辰有,北京和利时电机也有,LUST(德国的还是瑞士)也做
用处很广了,车载,军工,仪器仪表,医疗设备,机器人(阿拉伯人拿它赛骆驼)

楼主:
能否说的详细一点?仪器仪表、医疗设备都是在室内使用的,有交流220V电源,为什么还要使用直流48伏电源的伺服呢?还请赐教。

网友B:
仪器仪表、医疗设备都是在室内使用的,
--------------------
都是室内吗?

网友A:
室内使用就一定要220v嘛?低压的安全性还是很重要啊!

楼主:
能否请楼上两位说的详细一点,最好能举个例子,这样便于小弟理解,谢谢!

网友A:
你自己挖的坑,还不多填点土,倒要别人帮忙!好吧举两个例子
1.阿拉伯人赛骆驼,原来用小孩赶,现在人权重要了,就用机器人,电池供电,所以用低压伺服
2.医疗仪器,比如某公司的X光机,X光窗口控制要用到6台微型低压伺服,

楼主:
呵呵,我是真的不知道,挖个坑等着各位高手帮忙填土呢。
感谢波恩!

网友C:
现在国产的低压伺服怎么样啊.好象瑞士有一家坐的不错,叫什么瑞诺是吧,牌子好象是Automiton的驱动器,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

网友D:
低压电机有好多优点啊,供电方便,用电池就可以啦。现在国内机器人大赛都用瑞士Maxon电机,体积小,电压主要为12V、24V等。军事上such as飞弹、卫星等也需要低压电机,不过是国产的。
医疗上对电压也有要求,36V以下是安全用电,所以很多设备也需要低压电机。

网友E:
低压伺服, 直流伺服,有很多优于AC SERVO的地方,最明显的,超QUIET,没有AC SERVO使能后即使没有转动也发出那种ZIZI的高频噪音,在安静的环境真是受不了哦。

网友A:
噪声问题恐怕不是交流专有的吧!直流控不好也一样闹

网友F(2008-07-10):
呵呵,可惜你们在济南有办事机构了。

网友G:
直流噪声小。辐射小。

适合车载,野外。

低速性能更平稳。

网友H:
直流噪声小?辐射小吗?我一直以为直流电机因为有电刷的原因,换相时肯定会向外发射电磁波,这个噪声和干扰应该不小吧。。。

网友I:
我一直以为直流电机因为有电刷的原因,换相时肯定会向外发射电磁波,这个噪声和干扰应该不小吧。。。

比交流电机以及无刷直流小多了.

网友J(2009-09-25):
直流无刷避免了电刷,噪声要小的多

网友J:
1,直流伺服成本低
2,直流无刷可以跑超过3000RPM的高速,交流伺服一般最高转速为3000RPM
3,交流伺服的动态响应要高于直流伺服
4,直流伺服一般没有办法做到大功率,200W以上一般直流伺服就不太适合了
5, 往往伺服跑2000RPM-3000RPM比较不错,在低速(25RPM以下)时如果电机或者驱动器设计的不好会抖动,国产的很多驱动器和电机在10RPM以下往往很难运行,及时能运行也是带载能力偏弱

网友J:
如果谁愿意再做交流,可以加我QQ:228781896

网友K:
“1,直流伺服成本低 ”

未必,看您使用时的控制指标要求而定;就相近的控制指标要求来说,直流无刷比交流的要贵
“2,直流无刷可以跑超过3000RPM的高速,交流伺服一般最高转速为3000RPM ”

同意
“3,交流伺服的动态响应要高于直流伺服 ”

相反,直流伺服(有刷或无刷)的动态响应要高于交流伺服,比较功率相近的直流和交流电机,会发现直流电机惯量更小,机械时间常数更低
“4,直流伺服一般没有办法做到大功率,200W以上一般直流伺服就不太适合了 ”

同意,无刷直流主要是成本
“5, 往往伺服跑2000RPM-3000RPM比较不错,在低速(25RPM以下)时如果电机或者驱动器设计的不好会抖动,国产的很多驱动器和电机在10RPM以下往往很难运行,及时能运行也是带载能力偏弱 ”

这个直流、交流都存在啊

其实不论直流还是交流主要看实际要求,很多时候基于电源因素的考虑是首选直流的主要原因

网友L(2019-11-18):
 80V 10A 800W

功能特性

适合直流有刷,直流无刷,步进电机或者直线电机等

12-48V电源供电,12-36V逻辑供电

8A连续电流,20A峰值电流

可选扩展反馈接口:SSI和BiSS编码器接口

数字输入(6)个,数字输出(5个)和模拟输入(2个)

高分辨率步进电机控制最高512细分步

正交增量式和SIN/COS编码器,霍尔传感器或者线性霍尔

双闭环反馈和绝对值编码器接口(SSI和BiSS)

      RS-232,TMLCANCANOPEN.符合CoE标准的EtherCAT总线版本

可以分部转让的部分包括: 软件设计(原代码或者执行程序), 电路设计图纸,元器件清单,相关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