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垦变频器报欠压

楼主(2006-12-22):
有一台变频器恒压供水,经常报欠压,现场电压正常,变频器也没有固定时间报.有没有好办法解决.

网友A:
外围设备的问题!

网友B:
   继电器接触可能不太牢靠

楼主:
现场电压都正常,三毛兄你说的是外部继电器吗谢谢了

楼主:
我看了一下好象没问题?有参数可调吗

网友C:
我碰到过,是主进线电源的螺丝松或是继电器触点松了,你试试把所有的螺丝紧紧。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都紧过了并且设备是新的还有什么吗

网友B:
继电器的副触头接触有问题,没有参数可以调,另:电容也不放过

网友D:
有些地方的电压不稳,时高时低。可以尝试设故障自动复位,这样停了重启也不耽务供水。

网友E:
电源(外围电路,参数设置.)
直流电压

楼主:
三垦的变频器可以直接故障复位吗.好像不能自动复位后在启动吧.我有换了一路电源问题还是出现

楼主:
向这种问题加输入电抗器能否解决.

网友B:
加入电抗器???不会解决...还有问题请打电话给我13008964596潘

网友B:
问题不会难

网友F:
变频器的进线开关是不是缺项,现在的商家只顾赚钱

楼主:
现场我们客户都都检查了没找到问题,然后又换了一路电源还是过几天就报欠压.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吗?谢谢

网友G:
是不是变频器欠压设定有低了呢,可调到是原来的
正负8之间呢,因为有时变频器太敏感了。也有可能是变频到马达之间的线阻抗有问题呢,我碰过一次,你可测一下,也许用的电线太差了,不知道对不对,检查后回复一下呀。

网友H:
电源瞬间断电问题,或者变压器高压嘴子打火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