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计算 s7-200

楼主(2006-12-22):
我用西门子的s7-200   224cpu 带了三个em231 和12个 4 ̄20mA的变送器时,有时候,所有的输入都是0 是不是cpu的24V电不够用了?
我的变送器是两线制的, 能不能单独给变送器供电啊,要是可以,怎么做呢?

在线急等

网友A:
变送器的电源可以单独给

网友B:
是不是电源不够用,取决于你的变送器的功率!
可以单独给变送器供电,你不单独供电的时候怎样接的电源,单独供电后,只是把原来接在PLC输出电源的端子接在你新添加的电源端子上就可以了

网友C:
变送器单个都有功率,说明书上可以查到,根据用量计算出总的功率书来,配置合适的电源模块,另外,上述两位仁兄所说的变送器单独供电,目前市面上的变送器都为两线制,怎么单独供电,请深思。

网友D:
当然可以单独供电啦!
记得把PLC的DC0V和电源的DC0V短接。

网友D:
再不懂就看手册!

楼主:
我的理解与   赢政: 一样
两线制,单独供电,电流势必通过em231模块,再通过数据排线,就回cpu了吧,我这样做过:出现以下问题
例:当变送器电流是4mA时,AIW0的正确值应该是6550左右,但是:在micro/win中监看到的值在 0 ~~ 6500 之间摆动,而且有时还会超过6550摆动到12000 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就以上内容,我作了个图片发上来,请高手评论

楼主:
图片上来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E:
你这2个方案不还是一个电源供电吗?

网友F:
电源要串进去呀!!!!!!!

楼主:
明白了,先谢谢了
我先做的试试看,要是有什么问题,我还会将此贴顶起来

网友G:
xuxu_ 888的图是正确的,一般的两线制变送器,需要外接电源的时候都是这样接的

楼主:
现在我基本明白了,对于xuxu_888的图我有一点不理解,就是EM231模快本身用的电用plc_cpu的电吗? 对于方案2:西门子s7-200手册中对em231 4ai*12bit 就是这么画的.

网友H:
新手进来看看啊!!!

网友I:
呵呵 有学到新的东西了

网友J:
em231接收的是有源信号,也就是外供24v。如果你选择了安全栅就不用考虑这个问题了,它可以给模块有源信号同时又可以给变送器供电。

网友K:
学习中,领教了!

网友L(2009-08-19):
学习了,很受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