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标切纸机方案

楼主(2006-12-22):
      各位大侠,现小弟在做一台对标切纸机,就是在印刷纸上有一条标签,每次要求在标签位置切断,精度要求正负0.1mm,80M/min,本人不太了解这套控制的工作原理,那位大侠可以教一下,还有,用PLC+伺服+编码器+色标电眼能做到这样的要求,要什控制呢。
     在机械方面是伺服电机带动一轴转动,轴径为150mm,切刀为砸力式切刀,上下运动,用变电机带动切刀,这机械方面已做好了,在现有的机械上我控制方面是怎么去做呢?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大铡刀,直接切!好说,鄙人认为关键是稳速,色标触发的延时稳定度也很重要

楼主:
波恩,那要怎么控制呢?色标触发的延时稳定度是怎样做。谢谢!

楼主:
啥没人啊,能告诉一下吗,急那大侠!!!!

网友B:
0.1mm,这恐怕不是靠速度稳定和延时稳定就可以做出来的了。
速度就算1.5m/s 好了,0.1mm,色标响应延迟要在毫秒以下,PLC,我看就算了,即使不用专用的控制器,建议也用个运动控制卡什么的。

楼主:
刘工!色标响应延迟要在毫秒以下有没有这样色标电眼那,要是精度在0.2mm呢,PLC可以做得到吗?要是用运运控制卡刘工认为那种比较好点呢,因为我没有用过运动控制卡,不了解的。请帮忙,谢谢!

网友C:
keyance和OMRON都有这样色标电眼(响应能到0.05毫秒).TRIO的运动控制器MC302X(色标为硬件捕捉1微秒之内)在浙江的一个应用和你完全相同.精度实现的比你的要求还高.你可到以下网址下载有关资料.

trio.gkzhan.com

网友D:
包装机器上用的跟踪光电都是微秒级别的,毫秒级别的反应只能用来做简单的判断有无。个人感觉轴径150mm太粗了,需要用到减速机,那东西好象和一台1KW左右的伺服价格差不多了,具体价格不是很清楚,反正比较贵。辊太粗伺服难以一下子停住,特别是楼主用跟踪更难控制切到色标处,切空白料还好点。建议去买专用的控制器好了。
  “精度要求正负0.1mm,80M/min”还是有点难度的

网友E:
我也认为难度有点大,是钢板的话好好说一点

网友D:
呵呵,个人感觉钢板更难切的哈,关键是他这个速度在停切的控制里算比较高的了,步进一般做到50米/分钟左右(还不能切太短的哈),伺服应该速度要高好些的,比较好的跟踪光电是图尔克的,还有SICK,日本神视。楼主在说“用PLC+伺服+编码器+色标电眼能做到这样的要求,要什控制呢”,如果不是我上面的理解有误,那就是楼主太有胆识了哈,这个都没弄清楚就把机械部分做好了,现在才来找控制的,佩服

网友F:
我们的驱动器插上PLC模块,接高速DIO模块(延时10微秒),使用较好的电眼,可能能达到你的功能要求。(有对于对色标剪切的模块,但是在国内还没用过,目前只用在定长剪切上,效果还不错。)

楼主:
    谢谢各位老哥!小弟做高台对标切纸机从机器到电控的大致原理说一下,各位大哥能帮小弟看看可否能行通的。
     机械方面:1,拉料轴为150,用5KW左右的伺服电机,不用减速机,只通过同步轮转动,减速比为1:2的,如用减速机的价格好贵的,在加上电机的安装时对机械的整休外观不好看的。用同步可以做到这0。1的精度,小弟用的定长切上可以达到的。
  2,切刀是上下运动型切刀,由变频器带动的,电机为齿轮减速变频电机,带刹车的。
  3,在切刀电机带动的那轴上装上个每转360脉冲的编码器,(可以在高一点脉冲也可以的)用来检测刀的位置。
  4,切刀带动那轴每转一圈就为切一刀的,最快在130刀/分左右。
  5,色标电眼装在切刀之前,从色标电眼到切刀切断口外的长度是可以调节的,这个长度距离是可知的。
   电控方面:1,由PLC发脉冲给伺服电机,在色标电眼没有检测到时,伺服是按无限脉冲走的,而速度是在外部开关加减速的。当色标电眼检测到时,由PLC计算从色标电眼到切刀口的长度要多少个脉冲后在发给伺服电机,同时伺服电机按这脉冲走完就停,而同时速度是不变了。而色标电眼的响应时间,PLC的外理时间,等时间,我的想法是在PLC里做延时来替消的,不同的速度有不同的延时时间,这个时间因是在调试时来得到的。
   2,到伺服加速减速时,通过模拟模块来调节切刀的速度,而编码器检测刀的位置,当上刀向下与运动,到下刀还有X个距离时,(在下刀的同时,伺服也在工作的)而X可以自由设定的,止时的伺服要是还没有工作完成,切刀停止工作,等伺服完成后在工作,运动到最低点在向上回刀,(在最低时刚好是刀轴转一圈的,)切断纸张,向上回到X位时,伺服工作,切还是在工作的,止时伺服,切刀是同时工作,而每次多是以这种方试工作。
   3,每次自动切料时,切刀要回到原点位后才工作。

  这就是我现要做的对标切纸机的大概工作原理,请指点,有好的控制方安请指教。
   谢谢!

网友B:
"由PLC发脉冲给伺服电机"
我有把握你的精度不会好。

“当色标电眼检测到时,由PLC计算从色标电眼……”
PLC的输入是用中断吗?

“不同的速度有不同的延时时间”
理论上是没有错,但是,你的速度精度能到多少?

网友D:
1、5KW的伺服电机估计得三万左右,楼主的切刀是多宽的呢,5KW有点太猛了哈,同步带精度打折比较厉害,比直套的精度相差一个数量级。我见过用步进直套拖料辊,切的上百张纸摞起来就象那种大刀(切书本的那种刀,不知道叫什么切刀哈)切的一个样,伺服带同步带都绝对达不到那步进直套的精度。不过直套是影响外观哈
3、楼主没必要装编码器的,用个接近开关就可以了,或是霍尔开关(好象有人也叫它接近开关)。主电机装一偏心轮,带动连杆,再带动切刀上下运动,霍尔的磁铁就贴那偏心轮上,很方便调节,又方便控制器采集信号,能很精确的告诉控制器送料时刻
4、楼主切的料比较长,否则达不到80米的速度
5、这个控制好象用在跟踪当前幅的情况,如果印刷质量还可以,可以不跟踪当前幅,在找到色标后再走这段距离比较浪费时间。两个霍尔开关就可以完全满足送料节拍了,一个霍尔判断切刀抬起的高度是否足够开始送料,另一个霍尔判断切刀是否快要闭合,禁止再拖料,同时也是在节拍打乱时新一轮循环的开始标志,有点象楼主所说的原点功能。
  有一点楼主没提到,这个对整机切料精度很重要,就是放料速度的同步控制。伺服电机拖料会加减速,放料不管怎样控制都来不及和拖料伺服同步,特别楼主切的都差不多近1米左右,所以中间需要缓冲,让料预先放出来一段等下一次拖料,楼主用加浮动辊或是软放料?浮动辊精度又会打折,但省空间,软放料精度高很多,但整机要加高一些的。

楼主:
谢谢刘工,PLC是用中断的。
由PLC发脉冲给伺服会达不到精度,那我要怎样去控制伺服呢?
那轴每分钟大概在750转的,150*3.14*750=353250mm,有350米了,控理可以达到80m吧。
请问刘工,像现在我这台机器的控制最好怎样做才能达到这要求的。对机械我可以改动,因为是在我们公司自己做的。
谢谢!

网友D:
呵呵,楼主的350米没考虑你的切刀会占用近一半的时间,所以可能只有175米,再考虑伺服的加减速.....不要以为那速度还绰绰有余哈,当然伺服的速度不会那么低的,只是楼主你那样分析不对的。这种切纸机现在利润好象很好的,香烟包装,酒包装用这机器的比较多,其实它的内脏和制袋机一样,可能还简单点

楼主:
谢谢胡工:1,5KW电机是选大的点,我切的纸在1100左右的,主是为了启动停止不会有斗动才选那么大的,谢谢你,直套的晚天回公司在改看看外观啥样的,要是好就直套,精度的确好过同步带。
2,装编码器也是在机械方面馅止了,切刀的运动原理也与你说的一样,只是转动有变了。在加上编码器比接近开关快点吧,我各人感觉的。
3,我切的是以一米有计算的,一般的切在800,也有500以下,最长的在1400左右的。
4,呵,,,,这台对标切主要切的是像烟包纸的的,只是宽点的,不能用定长来切的,因为在印刷时有的地方不准的。但这台机又可以对标切,也可以定长切的,要两用的,呵,,,现在做机械不能只满足一方面的,要不然就没有饭吃了。
5,伺服主要是送料定长的,而拉料的由另一个电机拉动的,我这料卷直径1200mm的,拉料电机是由伺服电机来控制的,中间与你说的一样,有一套机械浮辊的,在精度方面而言,我想我的伺服有主够大的力拉动这套浮动辊,因对精度没有多大影响的,浮辊只是用坐替肖拉料机电与伺服电机速度不同步的,现在也只是切一卷的,而纸张的张力由浮动辊的动作位置不同而不同的,呵,,,伺服有主够的力拉吗。我各人认为的。
谢谢你!

楼主:
   谢谢胡工,呵,,,胡工对这机械还蛮了解吗,你说得对的,这是这样的一种机械,我知道有人用双伺服做了,切刀,送料轴多用伺服,可以切到120米的,只是现在改为上下切刀,速度就只能做到这样了。
   要是这样,机械方面只能用上下切刀做的,就看这控制能不能做到,我现在做的一台定长切的,用步进能切到40~50米的,用伺服不会低这数吧。呵。。。

网友D:
伺服电机的力肯定是绰绰有余了,这么宽的切刀估计1.5KW的电机都够了(这个是瞎蒙的),停止时抖动和控制器关系很大。你浮辊要做好,否则,拉一下料会听见“嘣”(发四声,比较沉闷的那种)的一下,那一声会大大降低精度,因为浮辊把料又拽回去一点。楼主跟踪当前幅对精度有帮助但对速度影响很大,因为检色标一般都需要速度比较低些,检到色标又要加送一段定长,这里会浪费很多时间。对了,不要去废边吗,这么重的纸卷纠偏费劲,也得考虑好啊,非则跟得再准左右偏了也是不好的,睡觉了,好冷的

楼主:
呵,,,,谢谢胡工,我是用

楼主:
   呵,,,,谢谢胡工,我是用伺服来送料有,变频电机来做切刀的。1.5KW力有点不够的,能有40~50NM的力吗,不会有的,要是在加上减速机那速度又太慢了,今天我看一下安川佩服,1.5KW才10几NM而以,比130步进电机还小的,我现在用130步进电机感觉还小了。
  我那浮辊工作时停在中间位的,呵,,,,用130步进电机带动没有那“嘣”声,要是放在最下面就有的,这对精度是很大的影响的。
   呵,,我现在还不知用那种色标电眼的,我想从色标电眼检测到在通知PLC处理后在到伺服,有200SM到300SM时间够了吧。要是可能做得到,那伺服就有够的时间来送料了。我切刀要是在最高速度时切断纸张大概只要120SM时间就可以了,虽然切刀来回一次要0.5s时间的,但切断也就是伺服停止送料时间是120SM时间,还有的时间是切刀与伺服同盟时工作的。这样对速度我想没有多大影响吧,我各人的想法。请指教一点。
   我那台机有飞边与对剖的,但没有自动纠边的。

网友B:
由PLC发脉冲给伺服会达不到精度,那我要怎样去控制伺服呢?
用脉冲控制伺服,在驱动器上有所谓“滞留脉冲”不是是你发多少脉冲,伺服就走多少,而是有滞后的。滞后量大致与速度成正比,不过,只是大致而已。如果呀精确的定位,以编码器反馈的脉冲来定位,比较有谱。

楼主:
呵,,,,谢谢刘工,那就在送料轴上加装个编码器就可以了,我明天一上班就改图纸的。

网友D:
“SM”不知道是什么单位,是ms吧,一般的PLC控制应该不行的,反正我知道很多人用PLC没控制好这个定长跟踪的,当然小日本的机器用PLC就做得很好。对了,你还不如把拖料电机弄小点,省下的钱把切刀也用伺服或是步进带好了,能省更多的时间给拖料,拖料速度慢精度肯定会好把握些的。另外后来想想1.5KW拖料是小了点,他们用1.5KW一般辊只有6、70粗,还有1:3的减速。图尔克光电应该是比较好的了吧,我没买过,经常听他们提到。平时没事就喜欢看他们瞎折腾,有些东西可能没看多明白,见笑了哈

楼主:
  呵,,,,时间单位错了,不好意思,是毫秒。
小日本可以做到,啥们中国为什么不能做到。
我那切刀是上下动运形的,要是用伺服或步进那要多大啊,就是加减速机也要好大啊,要是做旋转的切刀到是可以用伺服了。
 今天我看小日本安川伺服与减速机,好像没有1:3的,就最小1:5的,呵,,不用小日本的了。看看别的伺服。

网友D:
我说的减速1:3是同步轮,不好意思的。那减速机好象是伺服专用的,昨天特意看了一下安川开的发票,要4千多块钱,公司凑巧一机器上要用那东西所以才知道点。伺服或是步进带切刀,具体的结构没看清楚,也是上下切的,肯定不是滚刀,步进带切刀的声音很干脆,速度快,真的干净利索,不好意思拆别人的机器看,在浙江见过。见过小日本用机器用的三菱PLC做跟踪,我听到的消息中用PLC没做出来的比做出来的多些,只有一个人做好了,另外几个(至少大于等于3)都是没做好。我老是感觉楼主的辊太粗了,或许我看惯了那些比较细的拖料辊的原因,150mm真的比较粗

楼主:
   谢谢胡工提的意见,呵,,,要是辊小了,速度好难高的,在说伺服减速后就慢好多了。
   呵,,,那步进上加减速机了吧,要不然啥带得动切刀啊,上下有80KG左右呢,在加上剪切力那可好多哦。只是这样想的。
  只要有人做出来了,就证明用PLC做跟踪是可以行得通的,只是要发时间去调试吧。

网友D:
精度和速度是矛盾的,反正你的控制器单位时间里只能发那么多脉冲出来,好象辊粗细都是一个理哈,你那拖料辊每分钟才750,没充分发挥伺服的高速优势。PLC做应该是有难度的,对了,你以前切空白是用的什么控制啊,就用控制器好了

楼主:
呵,,,是要辊小那周长也少了吗。相对同等速度,我想还是辊大好点的。
我以前是用步进做的,速度太慢的。也用过伺服,刀是旋转的,这速度就快,300M/MIN的。现在只是想把步进那台机改为伺服,速度提高点,在价格方面也高不了多少的。

网友D:
你每一脉冲所拖的料长度是一定的(是用的位置模式吧),所以辊粗细来去不大哈,当然太细了刚性可能满足不了,不讨论这个了哈。我学电的,机械是外行,有些时候会说些行外话,不要见怪。当然电也学得不好,工作了也没什么师傅带,可怜啊,自己在那瞎折腾。对了,那旋刀的效果好不,我听说河南有人切香烟壳不用那滚刀的(和凹版印刷联成生产线的),切纸部分转用这种比较原始的上下式切刀,不知道为什么,楼主这个一定有经验的,说来听听看

网友G:
我有个自动切纸机,后挡板驱动是靠普通三相电机加编码器构成,现在尺寸老是不稳定,累计误差达到2CM,还是找不到原因,请各位专家指点。

网友D:
编码器带三相电机都切准了这个行业就用不到伺服了。找机械方面的原因吧,比如胶辊,张力之类的
   刘工的“如果呀精确的定位,以编码器反馈的脉冲来定位,比较有谱”应该在切空白的时候有用,在切跟踪的时候应该没帮助。切纸和切铁皮,还有和机械类的丝杠啊,转盘之类的定位可能有些不一样,那纸退不回来,多拖过去的会耷拉在那里,所以不允许过冲

网友B:
刘工的“如果呀精确的定位,以编码器反馈的脉冲来定位,比较有谱”应该在切空白的时候有用,在切跟踪的时候应该没帮助

这个,您真的有把握?

网友D:
呵呵,做跟踪时我觉得胶辊有点打滑都没什么的,只要你跟踪的时候做好了。当然楼主这样的跟踪后又送一段的方式不能有打滑

楼主:
胡工 :“切纸部分转用这种比较原始的上下式切刀,不知道为什么,楼主这个一定有经验的,说来听听看”
  呵,,,我各人认为,要是用滚刀的,主要是精度,速度是OK的,因为滚刀与送料辊是在切断时,送料辊是不会停止,只是用同步器来控制滚刀电机与送料电机的速度在切断一时间同步的,而机械传动与电器控制多有一点误差,加起来比上下切刀就大多了,上下切刀是送完料后停下在切的,他只有送料这一单方面的误差哦,在说,滚刀切不是剪切断的,而是上下切刀挤断的(单刀旋转),对纸张的切口不正齐,毛边多的问题是少不了的,而上下切刀就不会有这问题的。
  呵。。。不说这机械问题了,我们这论坛是说控制吗。用编码器反馈的脉冲来定位这一做法切白纸不对标切没问题的,现大多数切纸机只要用了伺服基本上就是用这一方法,而用来对标切,我也没有看过那里做过的,按理论上来说是有这可能信走得通的,就看那色标电眼的响应时间。还有送料速度与响应时间的关系来计算出误差多少脉冲,使伺服多走还是少走,这样来抵消因响应时间而造成的精度问题,不知道我这样去想对不对。

楼主:
   在送料方试不像以前我们看到的切纸机,下辊是铁的,上辊是胶的了,现在我用上下辊多是胶的,胶的材料与硬度多是有要求的。对于打滑会比胶辊对铁辊好很多的。这样的打滑是基本上=0的,呵,,,因为我送料辊拉动的重量只有10KG左右的(最大),加上压料那胶辊用气缸的压住的,气压低于一定压力时会自动停机的。

网友D:
意思是这种切纸方法是精度比较高的一种了吧(卷筒纸),是吗,那就不会被圆压圆切纸方式淘汰了,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虽然它的速度比较慢。我见过切商标的用圆压圆切的,和印刷机联一起,很快的速度,精度好象也很好

楼主:
"我见过切商标的用圆压圆切的,和印刷机联一起,很快的速度,精度好象也很好"
  呵,,,胡工,是不是上下刀多会转动的呢,那是双螺旋切纸哦,精度比单刀旋转的精度高多了,这种对机械精度要求好高哦,呵,,,我公司用双螺旋切刀切A4纸的,直接卷筒纸切出A4纸,不是做任何加工了,就是用这中方法做的。
   对于那上下切的会不会淘汰,我也不知哦,我各人认为要淘汰也没有那么快的,必竟国内的中小型公司多吗,不会发那么高的价格去买这种机器吗,呵,,,各人认为的老大。

网友D:
恩,是那样的。那机器切空白的好象容易点,我们平常用的打印机纸应该是那样切的吧,切色标的可能难度蛮大的哈

楼主:
   呵,,,我们平时用的打印纸在国内大多数是用分纸机切成大张后在上大匝刀上切的。
   对标卷筒纸分切机是做到高速,高精度的现在还没有几家能做到各人认为的。

网友H(2009-08-31):
 我正需要读电眼的切纸机怎么和你联系我的邮箱yjj@afctec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