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助

楼主(2006-12-22):
气动执行机构要配位置开关,每个开关位DPDT.请问DPDT是什么意识,谁知道请告诉小弟。谢谢

网友A:
DPDT
Double Pole Double Throw 双刀双掷(开关)

网友B:
DPDT 他是一个(双杆双投)开关,而他有三种状态分别为"ON/OFF/ON",在每个DPDT开关的背后,都有6个接线端。我们可以用万用表来测试当设置接线端时开关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