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X-20GM

楼主(2006-12-22):
我现得到一个旧的三菱FX-20GM  PLC,好象是可以控制2个伺服电机,但查不到资料,请大家帮忙一下

网友A:
FX-20GM是FX系列的特殊功能模块,(定位控制器)。相关资料在自助资料库里“特殊功能模块”资料中可以找到相应内容。。

网友B:
要用专用的编程软件的

5:30am

网友:
最好的方法 把原来程序读出来,在上海三菱下载20gm中文版,如果你英日文够好不必 ,把硬件图反出来.一切自己作,20gm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