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S7 5.1安装问题

楼主(2006-12-22):
我安装S75.1时,按下SETUP后,出现要电脑重启的要求,重启后还是出现如此问题,该软件我在别的XP系统笔记本安装是可以的!我的系统是XP.请各位大虾指点

网友A:
关于这个问题,参照我的帖子。

网友A:
论坛上很多人受西门子软件安装需重新启动机器,然而启动机器后又提示重新启动机器,然而反复重新启动仍然出现这样的提示,导致软件不能安装。现在给出解决方案:
在注册表内“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不要重新启动,继续安装软件。
现在可以安装更多程序而无需重启计算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