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降压启动故障

楼主(2006-12-22):
有一降压启动,一启动就顶总开关,去掉负载接触器动作次序无误,二次控制线路无误,也没有短路,电机也没问题,降压包不短路阻值也一样,请教问题出在那里

网友A:
什么数都没有。
  开关选小了。

网友B:
一启动就顶总开关?
怎么个顶法?

网友C:
顶!是不是总开关跳闸啊!在这里又遇到了新的专业术语!

网友D:
顶总开关   ,新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