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T问题

楼主(2006-12-22):
GOT问题:GOT951上如何显示ACPU梯形图

网友A:
我没有用过GOT951。GOT985可以在下载时选择下载梯形图的可选项。如果加上梯形图可选项后,文件就比较大了。不过我没有用过。

网友B:
人機在上傳OS時要選擇監ACPU控梯形圖!

网友C:
下载相应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