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速测量

楼主(2006-12-22):
请问涂布机中心放卷怎样针对不同卷径测量线速度,有非接触式测量设备吗?

网友A:
如果有plc,可以用plc根据线速度,角速度的关系进行计算,

网友A:
看错了,是测量线速度啊。
你可以根据后续的电机来测量线速度,可以采用非接触式,即后续电机的角速度/变比,然后乘以3.14再乘以辊子的直径计算得到当前的线速度

网友B(2007-03-10):
版主说得对,我们新闻纸就这样做的。

网友A:
可能还有其他方式,请大家交流

网友C:
http://gx.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77434
请大家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