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ONCEPT V2.6软件安装问题

楼主(2006-12-22):
请教各位大哥:我在安装CONCEPT V2.6软件(资料中心21天试用版)时,在选择语言(English)后,再选择Install concept点击后就没反应了.我是初学者,希望大家多多指点.

楼主:
我电脑系统是windows xp是不是跟这有关.

网友A:
没关系我的电脑就是xp的

楼主:
请教上面的大哥怎么我就装不上去呢!谢谢!

网友B(2007-06-09):
也许你重新启动一下机器再装就可以了。

网友C(2008-06-10):
授权的方法:把授权里的所有内容复制到CONCEPT的安装目录下。替换即可,如果不授权,使用十五天以后,就不能在启动。从新安装要格式化C盘才行。
补钉的安装:不安装补钉不能进行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