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惑:小配电箱问题

楼主(2006-12-22):
各位前辈,我是一个新入行的电工学徒,有一个问题向大家请教.我单位有一个小配电箱:三相四线,3个电流互感器,1个三相有功电度表.3个漏电断路器(总断路器200A,另外两个是100A的).我用万用表测量:总断路器出线端零相间电阻1000欧,相相间电阻500欧,分断路器也是如此,拆掉经过电度表和电流互感器的线以后,再测,就没有这种现象了.这是为什么呢?我就不明白,这么小的电阻怎么会没有短路故障呢?请教了!

网友A:
应是你的电度表的问题,把电度表的线拆下来再量量看

网友B:
电度表内的电压线圈!!

网友C:
嘿嘿,你怎么不用万用表去量量电机的电阻?只有几个欧姆,问问老师怎么没短路

网友D:
这是由于电表内电压线圈造成的。
万用表测的是直流电阻,交流电路中线圈是有电抗的,电路阻抗=直流电阻+交流电抗

网友E:
380/500=0.76A不会短路

网友E:
10A空开,短路=100A
100A空开,短路=1000A

网友F:
同意青山1969的说法